[求助] 求教一个特殊的或非门结构???

楼主(2013-03-08):
请教这个或非门结构,下面管子N840作用是什么???栅极接vcc!处于深三极管区吧?而且上面两个p管宽长比还不一样???

非标准或非门

非标准或非门

网友:
l=3.3u 这么大... 为降leakage么? 这尺寸太夸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一点么?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关系,这个不是高速数字电路,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的控制逻辑电路,其他电路管子都比较大,
顺便问一下,如果把管子宽和长都缩小,电路的那些参数会改变,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没特别大的区别,可是下面的N840管做什么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等比例缩小应该不会有啥大的变化,我能想到的第一就是leakage你可以仿仿看差多少倍,第二就是负载肯定又小了点,这样transition time能小点,这种core里面的逻辑部分的电路最好还是用略比最小尺寸略大一点的L比较赚。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样的DCDC?做单片还是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