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terminal是一个一个做还是ICC自动的

楼主(2013-03-08):
项目中有一百多个port 全要create terminal 要一个一个弄吗?还是ICC自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ICC好像没有直接自动做的方法,可以写个运行脚本,让ICC一次性打上,也不是很困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要写一百多个,我看了脚本可以是有几百行啊

网友:
initialize_floorplan的时候,就自动创建了,

terminal是port的物理形式, 有个位置的port自然就有terminal了,

网友:
如果不人为指定,icc会随机摆放吧。。

如果想指定位置,写个pad_constraints这样的文件。source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