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信元找emx(integrand公司)软件

楼主(2013-03-08):
emxintegrand公司)软件,做EM仿真用的,比如CMOS 螺旋电感,CMOS balun之类的。

网友(2014-11-29):
回复 楼主:

    使用ePCD吧

网友A:
ePCD比EMX快很多,而且精度高。
各种复杂的片上电感,变压器,巴伦都可以综合。

网友(2015-02-08):
回复 楼主:

   找得到的话我花1w信元从你这里买。

网友B(2016-06-17):
回复 楼主:

网友(2016-09-11):
emx 神一般的软件,千金难求啊

网友(2016-12-14):
回复 网友B:

怎么卖?

网友:
who have emx interface install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designstart have it bbyong have it. that all i know

网友D(2018-01-08):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那个 Process 里面的文件是自己编辑还是Foundry提供?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前辈,proc file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CD比EMX快很多,而且精度高。
各种复杂的片上电感,变压器,巴伦都可以综合。 ...

你们软件怎么卖?

网友(2022-01-08):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那个 Process 里面的文件是自己编辑还是Foundry提供? ...

foundry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