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08):
我async default group 有path violation 用report_timing可以看到最差路径违反的信息,但用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ion为什么没有async default group 路径组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过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呢?怎么看这条路径组的所有违反信息。。为什么这条路径组的信息没有在report_constraint里报出?

网友:
可能你要先查查有关跨时钟域的相关constraint,有没有设置得完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和跨时钟域的constraint有什么关系,这里的asynch_default_group 指的是RN端的recovery和removal都是库里设置的,我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个group里的violation在report_violators -all 里报不出来

网友:
我的是可以报出来的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