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出问题

楼主(2013-03-08):
如图。。。应该怎么办呀?求解答!!!

网友:
你的电路里是不是有verilog code写的b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写过verilog呀 只是把器件选择好而已 然后就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见过这种错误,mmsim没有配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  这个应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
does the schematic has 3-terminal res?

楼主:
回复 网友C:

   no。。。。

网友:
是普通的spectre仿真还是用ams或者ultrasim的混合仿
后者的话看看有没有connection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