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x生成.lib问题

楼主(2013-03-08):
我用ncx做一个电流模的单元库。一运行总是出现 positive_unate combinational arc 2: C -> OUT () (model extraction) tOUT_C_0002r这种情况···我该什么设置呢····大仙帮忙啊

楼主:
版主····版主···帮帮小弟啊···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如果一个电路有两个不同的电源供电,分别是VDD和Vfn 请问我该怎么设置呢  是不是用primary_power和backup_power呢

楼主:
大神啊   大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还想问个问题

[5/48] SRMCML_AND2::B dSRMCML_AND2_0004.sp

Warning: multiple open channels from OUT-> pwr/gnd in intrinsic_parasitic group

Warning: saving only the minimum resistancechannel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小弟新手  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2014-02-1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的是版图画的不是很好···后仿波形不咋滴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