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参考地和电源层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08):
对于P S G,这样的叠层来说,S到P和S到G的距离多大时,p对S的影响会较小?

网友:
我想这个主要是和板厂进行互动吧

网友:
一般来说, S和P最好距离3倍以上S和G的距离,
举例来说, S和G的距离是4mil, 那麽S和P的距离最好是3x4=12mil以上,
这是避免Power对Signal的Couple,当然如果可以尽量是离越远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这个和电源本身有很大关系,如果是芯片本身的AVTT或AVTR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是12v的不建议这样设计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信号就是要以power做参考,比如intel platform的DDR的address就要以power做参考;目前看到的高速信号一般都是要求以GND做参考平面。

网友(2014-12-15):
这个问题不是你这样问的,如果你是为了优化走线性能的话,一般而言S与参考平面越近越好,注意是参考平面不是单纯的说是GND或POWER,也就是说这两个都可以,只要是完整的平面就OK,不过从仿真效果来看GND会好一些;
所以说关键的问题是要保证你的S走线层下面要有一个完成的参考平面,另外注意GND回路的完整性;

网友:
S到P一般要是到G的4倍距离,影响比较小。

网友(2015-03-12):
叠层是对称,S到P和S到G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