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HDL4.2.1转换Verilog到VHDL时报Unexpected eof错误!!!

楼主(2013-03-08):
用了一下XHDL.2.1工具,发现几乎多有的verilog文件转VHDL都出错,只有极个别的能转换,大部分报的错误原因如下:
Unexpected eof
Fatal Error(s). Cannot translate

那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不是太建议你用这种工具转换,因为VHDL的语法用VERILOG严谨得多,尤其是信号类型,是单bit,还是array,还是数字型,像这种转换的处理工具会有很大的难度。
要是反过来转换,会简单得多。

网友:
似乎是在识别Verilog时,出问题了。你可以比较下可以转换的verilog code同不能转换的,在格式上的差别。

网友(2016-08-15):
由于需要也要将自己的Verilog转换成VHDL,想还是大致熟悉一下VHDL语法吧

网友(2016-12-05):
把所有中文注释行删除,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