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2013-03-08):
各位:      请问两相不重叠开关电容放大电路在开关状态转换的过程中输出信号和运放的输入端是在经过振荡后才稳定的,请问这是由于运放的相位欲度还是GBW不够造成的?(PS:我的输入信号是100Hz正弦波,开关的频率为100KHZ,3pF负载下运放的GWB为3.5MHZ,相位欲度为60度,低频增益为90.8dB),谢谢!

网友:
开关电路的环路也需要等效环路来分析。。。
我知道你是如何得到“?(PS:我的输入信号是100Hz正弦波,开关的频率为100KHZ,3pF负载下运放的GWB为3.5MHZ,相位欲度为60度,低频增益为90.8d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