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IO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3-03-08):
我使用的是赛灵思的RAPID IO V5.6,IP CORE。在仿真的时候,使用自己写的逻辑替代了生成例子中的USER_TOP。仿真的时候,沿用了例子中的SRIO_WRAPPER、时钟和复位模块。
SRIO的模式为1X,125MHZ,3.125Gbps,传输模式为SWRITE,在仿真时,将一个SRIO的TX和RX直接相连。
自己写的逻辑主要功能是,根据仿真例子中的INIT_ALL,SWRITE时序,编写从RAM读取数据,向外写数据。
我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用根据INIT_ALL的初始化过程进行初始化之后,RIO_WRAPPER输出的port_initialed信号始终为低?而lnk_trdy_n始终为高?
知道的大神,请说下。谢谢!!同样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2013-05-15):
需要2个核才能建立起链路,或者你的复位没有设计正确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2013-11-06):
你好,我也在使用赛灵思ip生成的SRIO V5.6,刚开始接触SRIO,看参考手册srio_ug503里面Quick Start Example Design那一张说ip生成之后是一个回环的东西,还说可以用用tcl文件生成例子工程,不明白啥意思啊,怎么生成?

网友(2014-07-17):
连接失败,建议你检查一下双方的lane,speed和deviceID,之后再看一下具体的映射地址。

网友(2014-12-08):
回复 楼主:

   我也正在做这个接口,先研究下,再向你请教

网友(2019-08-22):
  我也正在做这个接口,先研究下,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