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 ADS Momentum 仿真片上螺旋电感 PGS 怎么设定?

楼主(2013-03-08):
请问用 ADS Momentum 仿真片上螺旋电感 PGS 怎么设定?需要在 PGS 上面加 PIN 作为 PORT 的 NEG 端吗?请指教
在 PGS 上面加 PIN 作为 PORT 的 NEG 端 和 不加 PIN 出来的结果不同,前者 Q 值还小一些,好奇怪!

网友:
PGS是浮地吧,隔离寄生,画好不要加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浮着有效果吗?

网友(2013-08-18):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咋样加的  而且这个不是相对的吗???只是对固定的一段 或者一点Q值有影响吧  我认为!!我也想加  pgs
但是不知道咋样加  才好,可以和你一起讨论下吗??

网友(2014-05-15):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PGS是如何加到螺旋电感下面的,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加,刚看这个,不知道怎么加,麻烦您指导一下吧,或者有相关的资料能不能发给我,谢谢。。754221745

网友:
回复 4# fhy42046230想问一下PGS是如何加的,麻烦您指导一下吧,刚开始了解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麻烦发给我一些,谢谢。。7542217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PGS如何加到螺旋电感下方,是什么材料的,如何设置哦,刚接触这个,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麻烦您能不能指导一下,或者有相关资料的话能不能发给我,企鹅754221745,谢谢。PS:我是在HFSS中建立模型的,想把PGS放进去,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放,用什么材料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一层金属啊,一般做成一些有规则的patten,浮空

网友:
回复 8# kwankwaner  麻烦问一下这个是放置在衬底和氧化层之间还是直接放置于螺旋电感下方??我看到的文献中是这样的:   ,请您指导一下,谢谢。麻烦您说的详细一点吧,不是很明白。。。

网友:
    你这个文献不是画的很清楚了吗?!PGS用的metal1,电感用的上面的金属层,所以放在衬底和氧化层之间且在电感下面。衬底上面是各个层,每层都是用氧化层隔开,如果我建模的话,应该是先放一层衬底,然后上面一层氧化层,然后是金属1也就是你的pgs,然后上面一层氧化层,然后放金属2,然后上面一层氧化层,以此类推,如果用你画面中的电感,那么电感占了两层金属。究竟电感占的是哪两层金属,氧化层厚度衬底厚度金属厚度介电常数等等问题都要由你实际工艺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我用ADS仿出来的加PGS的电感Q值减小了呢?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光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真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想问一下您,PGS我用的材料是perfectE这样一种金属导体,可以么??还有就是为什么图上所画的PGS中间会有一条间隔线,这个有什么影响???谢谢。。好多不太能搞懂,太麻烦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rfectE?我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不是应该由你用的工艺来确定吗,一般金属走线应该是Al吧。因为在PGS上会有感应电流,分成栅格应该是为了减小涡流损耗,趋肤效应之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关于PGS的资料,真的有些搞不懂了,刚学没多久,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画,感觉每一步走的都蛮艰辛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相关文献,你在9L发的图已经很清楚了,不知道你是对PGS不了解还是对HFSS怎么画不了解

网友:
不可以用perfectE...Metal1的实际材料和尺寸都是工艺确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FSS下的模型我知道怎么画,上图  ,但是对PGS就不了解了,这个东西也是在看文献的时候才知道的,文献里面说是对品质因数什么的有提高,因为我是用HFSS建立模型,然后用ADS提相关参数,但是有些参数提出来是负值,比如表征衬底的电容Csub,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困惑好几周了,想改进一下模型,然后在文献中了解了一下PGS,想把它加进去,看有没有效果,但是不知道怎么具体操作,就想发个帖问一下,谢谢您的解答,还是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是我现在只停留在模型仿真阶段,就是想加进去看看对模型有什么影响,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加,很郁闷。。。。来这边发个帖,求助一下各位高手,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既然用hfss画的,就用hfss提取参数好了,另外算的是负值很有可能是你少算了个j,图上假设电感是由metal2和3组成的,其中3是一个跳层,那么2和3之间应该夹着一层氧化层;metal2下面应该有层氧化层,然后在其下面画你之前贴图形状的PGS,有哪些形状请自行google学术一下吧。PGS占用Metal1,然后下面是一层氧化层,再下面就是硅基,所有层包括金属层的厚度,介电常数,电导率都要和实际你用的工艺相同,这样提出来的结果才是对的。

网友F:
PGS 加的话 在电感的正下方 离的越远越好 所以一般都用最底层的金属 当然也有用Poly的 用Poly的问题是 仿真不太好仿 因为Poly的下方的衬底是doping过了 从而conductivity不好确定
PGS 的作用是阻止电感上的电场在衬底上激发出电流 从而增加损耗 因为Si衬底的conductivity刚好处于损耗最高的值附近 要做成patten的主要是阻止涡旋电流在PGS上的损耗 跟趋肤效应没有关系 反而因为趋肤效应 因为底层金属很薄 所以虽然是铜 但是损耗还是不能忽视 同样的道理 仿真的时候PGS肯定不能用 PerfectE 因为和实际情况不符
至于PGS是 悬浮 还是 接地 大家说法很多 两种做法都有 这个具体的看仿真结果吧 我也没有做过具体的测试比较 所以不敢绝对的说哪个优于哪个 而且这个还是和频率有关的
但是仿真一定要逼近于真实的layout 不然结果会相差很大
楼主说的接地 和不接地 Q值的变化应该和你的电感的自谐振频率有关 自谐振频率低了 你的电感值和Q值一般会高一点 但是这个是不好的 特别是当自谐振频率和你电感的工作频率比较接近的时候
如果工作频率不高 比如10G一下 一般的RF 工艺会有自带的电感 尽量用这个吧 毕竟是工艺厂家自己建模的 考虑了自己工艺的变化 应该比较准确
如果不得不自己做的话 那就尽量能仿真到每一步 所以 个人觉得 不推荐用Poly 做 PGS

网友(2015-05-14):
真的好帖子啊

网友(2015-07-01):
回复 网友F:

   专业。我用MOM仿了PGS(使用poly做)悬浮和接地,结果基本都变。理论上应该会有变化的。还需要再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F:

    cadence中电感的模型使用poly通过金属1连到AA区,然后注入接在psub上。既然工艺模型使用poly做PGS,应该是由道理的。亲为什么不推荐使用poly做PGS呢,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2015-11-17):
借楼问一下各位大神:
怎么实现“conversion of S-param file into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

网友(2016-01-17):
回复 楼主:

   好问题,给你点个赞,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给你了吗,同学,

网友:
都是大牛啊,厉害啊,各位前辈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了之后忍不住给你点个赞,太厉害了,大牛啊

网友(2016-02-25):
真是不错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2016-08-26):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下电感的氧化层材料在HFSS建模螺旋电感时如何选择介电常数和厚度?还有最上面的钝化层

网友H(2020-06-12):
引用 网友F:
PGS 加的话 在电感的正下方 离的越远越好 所以一般都用最底层的金属 当然也有用Poly的 用Poly的问题是 仿真 ...

PGS 的作用是阻止电感上的电场在衬底上激发出电流 从而增加损耗 因为Si衬底的conductivity刚好处于损耗最高的值附近 要做成patten的
请教一下  这句怎么理解,有什么相关资料吗

网友:
pGS加port做参考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H:
PGS 的作用是阻止电感上的电场在衬底上激发出电流 从而增加损耗 因为Si衬底的conductivity刚好处于损耗最 ...

我只知道PGS加了之后能够减少电感上的涡流,从而减少损耗,但是后面那半句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F(2021-02-10):
引用 网友H:
PGS 的作用是阻止电感上的电场在衬底上激发出电流 从而增加损耗 因为Si衬底的conductivity刚好处于损耗最 ...

你是说 “Si衬底刚好处于损耗最高点附近” 吗?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不过当年我回答的时候,刚刚接触IC设计,所以只接触过bulk CMOS,现在很多工艺的衬底材料的conductivity不一样了,所以不一定是损耗很大了。比如GF的一些SOI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说 “Si衬底刚好处于损耗最高点附近” 吗?可以查到很多资料。不过当年我回答的时候,刚刚接触IC设计 ...

GF的SOI的衬底还是si啊,只不过中间多了一层隔离层,在衬底的loss其实是没有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