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怎么修改颜色

楼主(2013-03-09):
请问各位,我装了cadence,但是各元件和连接线都是黄色的,应该怎么改成正常的颜色呢?

网友:
找个diplay文件就行了

网友:
display 文件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isplay文件复制一个放在什么文件夹下呢?

网友(2013-04-23):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cdsinit文件的问题?

网友(2013-06-26):
类似的问题,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3-20):
同求啊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2014-10-24):
线的颜色以及label颜色都在display.drf文件中,包括“9” probe net的颜色;
在display resource  manager里面  编辑
选ALL 可以看到 wire drawing    是线颜色
y1   -y9  是probe  net 后 hilight 的颜色
你好像没有display 文件吧

网友:
是你PDK的问题吧,你不要连接到PDK就正常了

网友(2015-01-08):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行!

网友(2015-03-07):
其实应该好好看看帮助手册,里面会发现很多没有意识到有用的东西

网友:
把display.drf拷贝到工作目录

网友(2015-11-16):
还是不懂,求解

网友(2016-06-23):
复制一个正确的display文件,放到启动目录下即可

网友(2021-02-09):
不错,是display的问题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B:
线的颜色以及label颜色都在display.drf文件中,包括“9” probe net的颜色;
在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