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verilog调用VHDL模块,看不到reg信号?

楼主(2013-03-09):
我有一个别人提供的VHDL模块xxx.vhd,现在需要验证它的功能,我用modelsim来做,于是我先建立一个xxx的verilog的wrapper叫做xxx_wrapper.v,然后
我新建一个脚本run.do:

quit  -sim
vlog *.v
vcom -93 *.vhd
vsim xxx_tb

仿真时可以的,但是有个问题,我TB中的注诸如clk, reset_n等寄存器信号在modelsim的objects窗口中看不到。好像没有编译进去,但是功能仿真可以看出有结果,就是好多信号看不到。郁闷。有哪位碰到过吗?请教。

网友:
关闭modelsim的优化试试:修改modelsim.ini(该文件只读,先改属性),找到VoptFlow,该为0;
这个文件在modelsim的安装目录和你的prj目录各有一个;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