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xilinx开发板进行学习

楼主(2013-03-09):
小弟现在手上有一块digilent出品的atlys开发板(spartan-6),想学习xilinx FPGA,从官网上下载了demo,几乎都是xsp的,嵌入式用的,我想用ISE现编个跑马灯的小程序,主要是我不清楚管脚分配时,该怎么分配,不知道怎么弄,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太混乱,看不出哪个管脚干什么的,xilinx官网的资料也没有显示,不知大伙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还没弄清楚ISE的基本开发流程啊。每种开发板都有固定IO和用户配置IO,固定的IO已经绑定到板上的外设了,如LED、sram、flash、vga、uart等,最好不要自己分配使用。
因为很多IO绑定的有phy或者controller。其实不用这么麻烦,那个官方有ucf文件吧。你用到
哪些外设,就使用那个部分,其他的注释掉,很方便。如果要自己开发额外的模块(板上没有的),
系统也预留了一些没有分配的IO可以使用,一般是通过IDE排线引出的。有很多,随便分配几个
即可。可以看原理图。digilent的板子做的不错,好像板上都有io的说明的。呵呵

Atlys资源很多了,编译起来很慢。初学者不推荐学。可以学习下入门的视频,简单入门,后面
就好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老兄了,流程是知道,只不过那原理图有些乱,还好有你的帮助,我去digilent官网下了一个ucf,这下好了,那先谢谢你了

网友:
没事,atlys原理图只是比较大,毕竟是高档板。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帮组嘛。

网友:
看原理图,学ise

网友(2014-12-09):
没钱,没基础,还是先买个国内板子,有点底了在上高端开发板。

网友(2015-07-13):
过来踩踩

网友(2016-01-13):
不好学,板子送我,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