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IG实现DDR3的方法

楼主(2013-03-09):
使用XILINX的IP核来实现对DDR3的控制,利用MIG。生成文件以后,是不是利用用户接口提供的信号,自己写一个状态机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DDR3控制程序了?还是要利用traffic_gen文档中的那些设计,再来实现?如果实际调试的话,是不是还要大量改写ucf文档才行?不是很懂这个步骤,请教下各位老大啊!

网友:
直接调用MCB的顶层文件,当然也可以研究Xilinx参考设计的调度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设计指的是?

网友:
利用用户接口提供的信号,自己写一个状态机就可以实现一个简单的DDR3控制程序了

网友(2016-04-18):
能说的再清楚些吗?我是小白,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6-10-06):
你好,我现在也在学习这个问题,能否给我说说你的经验

网友(2017-03-12):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有MIG相关的资料吗?用户接口时序有点不知道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