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开发板扩展IO口最大数据传输速率是多少

楼主(2013-03-09):
如题
本人用的V5的开发板,请大侠给个数量级, 以时钟频率算的话,几十MHz?或者一百多MHz?

网友:
看扩展IO的和走线了,如果阻抗不恒定的,大概就几十兆。如果阻抗匹配的,大概几百兆。

有恒定地平面、且在终端并联电阻,或在始端串联电阻的就叫阻抗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图中10那样的接口。阻抗匹配的话阻值怎么计算呢,需要自己设计PCB然后添加匹配电阻吗。不是很懂,不好意思

网友:
单端的IO口,总线接口一般150M以下;
差分的IO口,频率会比较高,几百M到G

网友(2015-09-22):
图中的接口其实就是调试接口,应该都是单端的,这种接口在电气性能上应该不会很严格,估计最大100MHz左右信号不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再大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