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布线时阻挡问题

楼主(2013-03-09):
目的:我有两个模块,布线时想让两个模块间的连线长一点,所以使用createrouteBlk命令,加上一些阻挡快,使模块间的连线在阻挡块间走线,从而延长模块距离。
使用的命令:createrouteblk  -box 160 10 165 80      -layer 1 2 3 4 5 6  -name blk1
                  createrouteblk  -box 180 50 185 150   -layer 1 2 3 4 5 6  -name blk2

问题:1、布线后模块间的连线只有一部分在阻挡块之间经过,剩下的都在电源环过去了,请问应该怎么办
         2、createrouteblk 选项里面的 -layer 和-cutlayer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您的解答会对我非常帮助很大。
图1 阻挡后整体图

图2 经过阻挡块之间的连线

图3 电源环间的走线

网友:
layout是你想阻止那些层走线  cut layout是你想阻止那些通孔....你可以在电源线上面也加上routblock...适当的合理布局一下就OK了.....再说了Encounter里面是可以手动添加block的你这敲指令累不.....

楼主:
    为什么我nanoroute完了之后,线会穿过block呢?看着空间挺大啊,应该能布得开?
还有手动加block怎么弄啊?实在没找着,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个qq可以么...打字累的很....

网友(2020-11-04):
请问下,用了creat eroute blk之后为什么blk里面不能放单元了,我设置了blk layer为顶层铝线,但顶层铝线以下的线应该是可以走的啊,但实际上单元都放不进去,我的placement是sof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