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测量信号

楼主(2013-03-09):
需要设计一款扫描测量系统,系统供电有5V,在电路里又做了转换得到一项-5V,这+/-5V给运放和单片机供电,AD芯片的参考电压只有2.5V,输入是一光信号,经过电路转换,放大倍数至少1K以上,得到输出是0-6V(左右),单片机给系统设置偏置,使得产生的光信号从0到最大值变化,监控的转换电压信号从0到6V变化,然后在软件上作出曲线。

现在问题是:我需要在一级转换输出做一个分压电路,但是这个似乎看起来容易实际很难。如果对于一个固定信号来说,比较好办,可以在软件里做补偿,但是变化的信号,光--运放输出--电阻分压--(缓冲)--AD芯片,不同的光,运放输出经过电阻分压之后,引入了非线性因数,使得在测量的时候,高功率的光和低功率的光误差不一。

那么大家能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免得无人问津了。

网友(2013-12-14):
光通信电路,就是TIA嘛。然后就是一般的模拟电路,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