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ADS中画八边形的平面螺旋电感的版图。。。。。求助

楼主(2013-03-10):
RT     老师最近让用ads设计几个电感,刚接触ads不太会用,我想知道怎么画八边形的螺旋电感,是要一条线一条线的画吗?还是有什么快捷的方法。。。

楼主(2015-03-18):
回复 网友A:

谢了哈

网友(2016-01-17):
从cadence导入ADS吗?

网友(2016-04-16):
回复 网友A:

该楼好牛逼。。。。。。。。。

网友(2017-04-08):
可以画一半,然后复制旋转,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8-08-31):
八边形的螺旋电感,是要一条线一条线的画

网友(2019-04-10):
有没有类似pdk的自动化生成的

网友C(2020-11-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是在cadence上画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在cadence上画的吗

cadence里很容易画,把各个边长和角度算清楚用ruler比着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adence里很容易画,把各个边长和角度算清楚用ruler比着画就好了

感觉有些边就落不到格点上了,画出来就不是严格对称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些边就落不到格点上了,画出来就不是严格对称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

对称肯定是可以画对称的,但你45度的那条边想要严格和水平垂直方向的边长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格点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称肯定是可以画对称的,但你45度的那条边想要严格和水平垂直方向的边长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格点限制的 ...

明白了,多谢大佬!!!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A:

大佬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A:

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