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powerswitch 插入后,无法运行place

楼主(2013-03-10):
如题,在powerDomain插入switch之后,无法运行placeDesign,encounter软件直接死掉。

郁闷》》》

LEF文件的SITE确认过没有问题,并且和cell的SITE是匹配的。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
如果是人的问题或者library的问题, encounter应该是报error,而不是软件直接死掉~~~我觉得是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