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电源中的乘法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3-10):
小弟目前正在设计一个具有PFC功能的AC/DC转换器。其中要用到一个模拟乘法器。
但是目前只在产品中看到有乘法器的部分,关于乘法器的设计,各个会议和IEEE的杂志涉及到的并不是很多。

产品中没有详细讲关于乘法器的设计的文档,由于会议论文上也不是很多,能否有过来人指导一下。谈谈这方面的话题。关于使用CMOS设计模拟乘法器的可行性的问题。我现在需要4象限乘法器,但是使用的CMOS工艺中恐怕不能使用BJT管子。只有寄生横向管与纵向管。这样设计得到乘法器的性能会满足要求吗?可行吗?

网友:
传统做法应该是2个乘法器形成乘除器,利用反馈来抵消工艺偏差的影响
有好多paper讲cmos 乘法器,不妨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可否提供一个即时的联系方式。还请在电源设计上多多指教

网友(2013-04-24):
回复 楼主:

   其实乘法器无非就是为了提高功率因素而已,一般PF>0.9即可。电源中的乘法器一般对线性度的要求不会太高的,所以设计难度相对会低一些。没有BJT的话,CMOS的乘法器应该可以搜到很多资料的,不过目前来看,电源里面用NPN做乘法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