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阻反馈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3-03-10):
反馈点接到运放的负输入端,这样在该反馈点形成了由输入管栅电容和接地的电阻构成的极点,该极点会明显影响环路增益的gbw和PM吧?
是不是电阻反馈结构就必然有这问题?

网友:
反馈结构的极点的位置变化交复杂,由"1+a(s)*f=0" 解出位置。楼主可参看格雷的  root-locus tech. 啊,应该说,原来放大器的所有极点的位置都跑了,可能形成共轭极点,甚至右半平面极点,跟反馈深度有关

网友:
而楼主认为的所谓的 rc极点,应该是不正确的,这种极点在负半轴上。与实际情况不符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太残忍了。不愧是那家公司的。。。

网友:
JoyShockley应该是把问题理解错了。lz的问题答案是yes。这就是为什么建议用stb的方法仿稳定性,而不太建议用RC或者LC断环路测稳定性的原因:断点处有可能有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就是太理论话了,有点纸上谈兵,我觉得肯定超过3月。

网友:
回复 网友C: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现在在哪家?

网友:
虽然不知道楼上在骄傲些什么,但感觉都很NB的样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骄傲,就是感觉你理解错了楼主意思。我在笑说你那个人说话有意思。 。我也在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