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做过Low power MVRC的大能进一下,多谢

楼主(2013-03-11):
在MVRC检查的时候,有两种错误,ISO_DEVICE_MISSING和NO_ISO_DEVICE_FOR_POLICY,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看上去NO_ISO_DEVICE_FOR_POLICY比ISO_DEVICE_MISSING报的错误点要多得多,但是看上去报错的原因差不多呀,我有点迷惑了~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个,高手快出来

网友(2016-03-30):
that's the different warning

网友A:
ISO_DEVICE_MISSING : The crossover needs isolation, but has no isolation device present.
NO_ISO_DEVICE_FOR_POLICY: No isolation cell found in the design for the specified UPF policy.
前者是需要iso的地方你upf没有定义,后者是upf定义了,但implement没有加上iso。

网友(2021-02-10):
引用 网友A:
ISO_DEVICE_MISSING : The crossover needs isolation, but has no isolation device present.
NO_ISO_DE ...

请教下, mvrc支持hier up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