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学习方法

楼主(2013-03-11):
怎样学习ICC啊???看了关于ICC的文章,感觉要学的好多啊,我现在才开始学习lab,但是这只是大概的流程啊,怎样把自己培养成大牛啊,求大家给个明路

网友:
如果你能找到synopsys的内部学习文件就好了
icc的大概流程要摸一遍,可以用个很小的设计开始
icc的优势主要在于timing的处理,这一块很关键,并且要与配套的pt使用,最后的timing不是以icc为准的,是以pt爆出来的timing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已经走第N遍流程了,也跑了一个小设计,但是也有些错误自己不明白,而且我现在也只是照着步骤去做,有些步骤还是不明白是干嘛的,还有不知道怎么设置一些控制选项,手上的资料也没多少,就lab ,student guide,use guide,现在只能出了问题自己慢慢摸索加上网发帖求助了,你说的PT我暂时还没接触,感觉自己还是门外汉,要走的路还很多,不知道你可有什么建议

网友:
有些步骤如果不知道是干嘛的 那省略试试,看结果。

控制的话感觉经验的成分多一些吧。看看别人的脚本也是个好方法。

错误不明白的往这里贴吧。。其实你资料也不少了。。俺也是这么玩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啊,我今天在看student guide,里面有lab的步骤的详细解释,虽然还是不太明白,我这边先大概看看student,然后再结合use guide一起看看,可怜我的英文能力有限啊,看的大脑都超频运转了

网友:
俺滴经验是。。麻木就好。。

找个具体的flow做做,然后针对每一个部分的flow再查对应的UG,可能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做每一步的时候,也要看着GUI,看看具体的变化,有些地方也不用太纠结,flow熟悉之后可以尝试着优化area或者timing,然后再来体会每一步的作用,这样会快一些,在lab里面不是同一个设计,在后面可以尝试一个设计走到底,这样上手会快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单纯机械的走,我也那样走过,发现没什么帮助,就针对每一步,走不通就问,你也可以把走不通的步骤和gui发出来,吧里大牛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在跑个小的设计,现在天天抱着那些资料走一步查一步,举步维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现在我没那么机械的走了,我现在是拿个设计一点点的走,不懂就问,也没有其他好学习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人带是这样的。。我也在这么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起学习啊
悲剧了,你知道在calibre中做LVS需要的那个网表文件是从哪得到的吗???貌似ICC最后输出的只有gdsii啊

网友:
基本概念用lab+student guide走一遍
深入了解用user guide,找一个真正tapeout过的中等难度的design(不是跑跑脚本就能差不多快干净的那种),你自己从只有netlist, sdc, lib, tf等基本文件的基础上完全自己跑一套flow出来
不断尝试各个主要命令的不同option带来的效果差异,尤其是place_opt, clock_opt, route_opt三大主要命令
在ICC里面通过命令+手修做到ICC报的timing和DRC 完全clean,不用管外部工具比如PT和ICV的结果,那是其他事情

能做到自己只有基本文件的情况下能纯用ICC 来close一个design,就出师了
更深入的就是,理解各种文件的意义,各个步骤的内在大致步骤,理解ICC配套工具(milkyway,PT,STAR,ICV,PRIMERAIL)的意义和局限性。理解了各种步骤和工具的局限性以后就可以针对性的写脚本提高效率并做到其他只会用工具的人做不到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命令的。。。。我周一给你贴。、

网友:
同在学习中,资料跟楼主一样啊。。。感觉做了一个月没啥感觉丫。。。疑惑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write_verilog -diode_ports -no_physical_only_cells -no_pad_filler_cells -supply_statement none /home/XXX.v
   开关你自己查查manual看看~

网友:
Astro还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你指引方向,看了我只能慢慢努力了
方便的话加我 ,我以后要多向你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h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你指引方向,看来只能慢慢努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需要慢慢找。。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12-23):
最近我也开始学习后端,这么多年过去了,楼主应该也成大神了吧!

网友E(2020-10-31):
这么多年过去了,楼主成为大神了嘛
俺现在就是当年的楼主啊
啥都不会,啥都要问

网友F(2021-01-14):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年过去了,楼主成为大神了嘛
俺现在就是当年的楼主啊
啥都不会,啥都要问 ...

我也才开始学ICC,同学可以跪求学习资源吗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F:
我也才开始学ICC,同学可以跪求学习资源吗

我最近也在学习,学的怎样了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