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ad,port,pin区别或各自定义

楼主(2013-03-11):
请问pad,port,pin区别或各自定义,特别是port和pad的...谢谢

网友:
愚见:
Pad:端口的物理名称,包括一些IO的物理模块,比如引脚,三态控制单元及三态电路等
Port:端口,不见的是器件的最外层,可以是内部模块的端口
Pin:一般指具体器件的最外部引脚,一般跟位置联系较大,比如A20位置等等

网友(2013-12-20):
pad he port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