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输出和电源加了bonding wire模型输出狂振

楼主(2013-03-11):
是L的影响,加R木有事。输出L为2n,电源较多只加了0.5n,然后振幅就几十mV了DA是125M,12位电流舵类型的
想问问我该做些什么减小L的影响啊?

网友:
多bond 几根线,片内bypass c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片内bypass一般加多少呢?就怕加了很多才够,烧钱啊,老板要逮着我说了……你先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如果bypass超出正常范围是不是就是我的电路的psrr不够了?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电流输出(高阻抗)与bonding wire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可能需要加并联到地的匹配电阻。

网友:
主要是有瞬态电流要流过bonding wire 的2nH电感,比如10mA流过,怎么可能没有ring ,是fully differential 么,那样会好一点

网友:
无比同意楼上的。不过你们的bonding 寄生电感貌似很小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能细说下不?并联到地的电阻还不是总归要串一个bonding才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知道瞬态电流,那么就是2#说的片上多加bypass把电流形状打平嘛,如果不想增加太多面积还有什么做法不?已经是全差分的了,波形是P减N减出来的,还是很大,两头大中间小,两头有几十m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购小的了,都快是down bonding的级别了,所以一定要在电路上做些修改,求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看看这本书,Data Converters, by Franco Malobert (论坛里有), 图3.2, 80和81页提到过,我认为其实就是通过电阻调bondwire model(pad capacitance+wire inductance)的damping factor,也可以认为是阻抗匹配。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常见问题,加power/ground decap 并不能缓解ring,对于DAC 来说并不需要非常快的slew rate ,如果slew rate缓慢一点,ring也会小一些。另外即使你现在有ring 但是片外会有些电容,ring 会减轻一点

网友:
先说说性能下降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这就去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本最高4位温度计码,输出一个锯齿波时,有16下比较大的glitch也就十多mV加了电感,连低位都有四五十mV,那16下的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文档讲这个ring和提供一些解决办法的?能否给个list?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