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arget_library问题?

楼主(2013-03-11):
大家好,用ICC进行低功耗设计时,如果时序库有svt.db、lvt.db和hvt.db,是不是在设置target_library时,这三个时序库都需要设置吗?谢谢!!

网友:
target_library 一般设std cell 的max 库 。

网友:
如果你timing优化需要用到这几种cell,就要在target library里加入对应的db.

网友:
2楼说得对

网友(2016-04-24):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icc创建scenario的时候用哪个时序库呢 hv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hvt lvt svt.db跟max库 min库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有点晕,Hvt对应min库?还是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