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某SOC的DDR接口可否可以连到Spartan6的IO上

楼主(2013-03-11):
现有一个带DDR接口的SOC芯片,想通过SOC芯片的DDR接口跟FPGA通信,相当于把FPGA当成DDR颗粒,是否可行;尤其是FPGA的IO方面是否能够兼容?跪求大侠详解。。。

网友:
你通过SOC将ddr的地址和数据线引出,然后通过IO直接连接到FPGA,soc就起到buffer的作用了。

网友:
不知运行频率是多少?如果频率较高,要完全模仿DDR的响应还是相当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