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3-03-11):
初学者一枚,有个小白问题想请教各位。

如果输入信号A经过组合电路到达寄存器D端,输出信号Q经过组合电路到达输出pin脚B,怎么进行时序路径的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的约束呢?

如果描述得不对或者原则性理解错误也烦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
我们是设半周期的,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
这个要看你当下约束的模块和该模块前后模块的时序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