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加bonding wire电感,结果狂振

楼主(2013-03-11):
12b 120M的DA,电流舵。在VO上加了2n电感,电源wire会比较多,只加了0.5n,结果狂振;单独加VO的电感木有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抖动么?
是不是可以再片上多加电源退偶电容啊?谢谢啦!

网友(2013-04-29):
检查下输出频谱带内的THD是否正确,输出电感引起的是线性振,影响不大。
电源阻抗的影响倒是要注意。

网友(2024-07-18):
这个问题后来有解决吗,挖个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