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布局应该重走线还是管子的摆法啊

楼主(2013-03-11):
     比如画COMPARATOR,额先摆放的模拟部分,最后数字逻辑(inv、nand)拆开摆放,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距离远了,走线只能用A2;

   距离近了,模拟部分又不好处理(对管、共栅),求经验

网友:
floor plan好,routing也方便
两者并不矛盾

网友:
应该还是先注重模拟的布局哈!至于数字逻辑部分咋个弄都无所谓!

网友:
应该是模拟

网友(2013-10-10):
先把关键部位摆好 然后再考虑走线

网友:
模拟的布局>数字的布局=模拟的走线>数字的走线。

网友(2013-12-26):
模拟的摆好后,对于数字部分来讲,如果你现在的位置走线不方便,那你就要考虑换个位置摆放试试,选择一个最优的摆法

网友:
如果非要分哪个重要的话,那应该首先考虑的是device的布局,然后再是布线的考虑。

网友:
layout 在做 place and route
顯然place 在 route 之前

网友:
看你在甚麼電路上
RF部分 兩者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