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时对黑盒单元怎么处理,有这方面经验的进来交流下

楼主(2013-03-11):
本人新学DFT,对我们的设计插入扫描链,但是对黑盒单元(ROM和SRAM)没有什么处理,只是设了dont_touch属性,
之后用TeTraMAX进行测试向量生成,测试覆盖率和故障覆盖率都在91%左右,报了一下详细的故障单元,发现AU(ATPG untestable)
的单元中有很多是黑盒单元输出路径上的,因此很疑惑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能指导一下。

网友:
对于rom sram这样的macro,bypass就好了,也就是他的输入信号经过mux 进入到memory输出所接的触发器。

网友:
memory是放在bist逻辑中测试的,dft可以不保证memory的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bypass是在RTL代码中手动添加还是在综合时使用命令添加?

楼主:
    谢谢!bypass是在RTL代码中手动添加还是在综合时使用命令添加?

网友:
用寄存器实现的方法替换sram,然后跑atpg,这样会不会提高覆盖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试过,可能会提高。不过这样做有意义吗?

网友(2014-02-26):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如果绕过黑盒子啊,求告知具体命令和方式

网友:
同问,我知道如果加入MBIST,则bypass是在做MBIST时工具自动添加的,但是如果不做MBIST,那么memory的bypass是在RTL阶段添加,还是在综合的时候,工具自动添加,还是在综合完成之后,在网表中手动添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手动

网友:
dont touch了,91%就是把他们排除了的吧,应该是别的地方有些东西没串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我有晶振和flash两个黑盒子,现在dft_drc的时候也都出现错误(Cell has unknown model),我现在是需要手动到网表中添加mux将这两个模块给bypass吗?还需要做其他处理吗?

是不是因为黑盒子的时钟导致的呢?

网友:
哎,没信元额。。。

网友:
在synthesis時直接加wrap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