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pid IP3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3-11):
我现在在仿真混频器的线性度,RF=810MHz,LO=800MHZ,仿真rapid IP3时用的是PSS+PAC,可是仿真的时候老是有错误提示“Both output IM2 and IM3 frequency matches are found”.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设置的输入干扰信号频率不对呀?还请高手指点,另附上我的PAC设置,请高手给予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2019-05-31):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7-09):
IP3和IP2频率重复,重新换两个输入信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