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虾,小弟有个有关噪声的小问题

楼主(2013-03-11):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小问题,在模拟IC分析设计时是不是通常只考虑高频噪声,而不考虑低频噪声的影响,为什么呢?

网友:
那就没flicker noise这个词了

网友:
根据不同应用,有不同的要求
如audio,measurement等低带宽系统,flicker noise dominate
宽带系统,therm noise domin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