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 SDRAM 电源完整性分析_PI仿真

楼主(2013-03-11):
搞了整整一天才搞定,分享一下。如果哪儿有问题,还请多多指点! 有问题是好事,有问题才能够进步!

DDR SDRAM 电源完整性分析_PI仿真.pdf (318.16 KB , 下载次数: 1740 )

Decoupling

网友:
看一下,貌似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目标阻抗是台阶式的还是一线式的?对电容在不同位置的效应有没有体现?谢谢共享成果!

网友:
没弄过,学习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太了解你说的目标阻抗是台阶式的还是一线式的是怎么的含义?因为目标阻抗就是计算出的一个标准值,在分析实际板子上的电源Transfer Impedance不要超过这个Target Impedance! 总之PI,你首先得分析出电源平面的第一个SRF(自谐振点)! 这也是你板级去耦的最高频率(一般在100Mhz以上,你可以看文档里面第一个阻抗曲线的下凹点,在200Mhz附近)。接下来一再加上Buck Capacitor(体去耦电容,就是我们VRM<DC-DC 或者LDO> 刚出来时接的一个大电容),他会把低频的Transfer Impedance 压的很低,于此同时会出现一个反谐振点,中频去耦电容就是把这个反谐振点出的Impedance给压下去!!

电容的确有个去耦半径,不同的位置对去耦是有影响,你可以用Allegra PI进行分析。至于这款CST PCBS,目前我也只会用后仿真,也许有调整电容的位置的功能,然后再分析它的Impedance,但是我不会用!

我也仅仅是个做硬件的!如果太难得问题,你可以到SI-List里面请教那些专家级人物。我们这仅仅是交流交流。如果你会在CST PCBS里调整电容的位置,然后再分析它的Impedance。可以附在下面的帖子里面,供大家学习! 谢谢

网友:
多谢了,最近在找相关资料

网友:
赞美下原创

网友:
楼主有无QQ号,我最近正在弄SI,PI这块,看看能不能交流交流?

网友:
学习了,最好有一个这样的QQ群交流

网友(2013-04-12):
这个东东好呀,难得的好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就能让你的DDR跑不了!!

网友(2013-11-24):
zhi chi yi lou zhu zi liao bu cuo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2014-02-06):
回复 楼主:

   rfwtrrrrrrrrrrr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实际对比结果如何?

网友:
好书,顶一个!

网友(2018-08-20):
回复 网友B:

   学习学习

网友(2018-09-27):
学习了,感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