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 毛刺

楼主(2013-03-11):
写的三段式状态机,发现next_state信号出现毛刺,如下:

代码为always @(current_state or in)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s1:
              if (in == ...)
                  next_state = s2;
              ....
              default:
                  next_state = s1;
              ....

状态为格雷编码

请问毛刺的产生原因以及如何消除?

网友:
没太仔细看...说说我的看法,
如果是前仿真,看一下in 信号是不是在时钟沿变化了。
如果是后仿真,current_state各个位会有延迟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仿 对的 in信号的确是在时钟沿变化的。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testbench的时候,让in别在时钟沿变化,看看结果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in的确是在时钟上升沿变化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对你的状态机没有影响吧,在下个时钟沿来之前,next_state已经稳定了,那状态的转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後級電路倚靠 state machine 的 state value, 那麼 output 一定也有 glitch, 將此訊號透過相同的 CLK latch 一次再輸出即可.

网友(2013-06-06):
纯支持,不太懂

网友:
try using non-blocking assignment

网友:
在testbench中对你的in的信号相对clock都做#1的延迟

网友:
如果IN有毛刺,那么Next_state就会有毛刺。可以用时钟锁一拍IN。此外IN和当前状态不应该“同时”发生变化。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若不想改设计,就加个delay cel 或一下就行了。或者in信号先过一个触发器。

网友(2013-08-02):
使用verilog写状态机,记得好像是可以通过调整触发时间消除毛刺,具体不是太清楚,不过这应该不会影响你的仿真结果,只要不出现竞争冒险,一般不许要理会!

网友:
使用 one hot编码

网友:
状态机的输入应该是前级capture的,不会在时钟边沿到来的吧,不满足hold time了

网友:
这个和setup time ,hold time没有关系,要看你的in激励是怎么加的(是直接#XX,还是由clock触发?)。
还要看仿真器的调度机制。
最简单的做法是不要让IN和clock同沿变化,加个delay 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际状态机的电路里面输入信号是不可能在时钟边沿到来的。。。。我说的这个没错么。。。。意思就是楼主的这个激励信号没加正确

网友:
这是前仿真,肯定是状态机写的不对。你确定你是三段的方式吗?每次状态都是时钟沿后面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