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寄生提取,数字地port和模拟地port只能提取出一个,怎么办

楼主(2013-03-11):
做一个AD的版图,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分别命名为DVSS和VSS,提取寄生参数时,只能提取出DVSS 而VSS提取不出来,但发现VSS会映射到DVSS,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求大神指教?

楼主:
模拟地做在一个nwell环内就可以了。我猜想可能是如果没有nwell环包住的话,会认为是同一个沉底,提取的port也就只有一个

网友:
试试用psub2这个图层把两个地区分开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用,跑DRC,pex等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2013-11-06):
事实上衬底也只能有一个,如果考虑不同区域的衬底连接有电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抽不了。
你反正后仿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接一起的,没什么区别。
如果有VREFL之类的低参考电平,对电平精度比较敏感,那切忌把这根线连到衬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