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在装VCS,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3-12):
最近在安装VCS,我用installer安装,安装完以后怎么才能运行VCS呢?
需要设置很多变量吗?
小白一枚啊,肿么办?

网友:
将VCS所在路径加入系统PATH变量,设定LM_LICENSE_FILE指向lic;
每次先启动lic管理器,然后直接使用命令vcs....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那个加入系统变量是这么写吗?

export PATH="";

网友:
试下这个,在.bashrc下添加以下配置
#VCS
export PATH="/usr/synopsys/vcs2011.03/bin:"$PATH
export PATH="/usr/synopsys/scl/linux/bin:"$PATH
alias lmli2="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ubuntu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vcs="vcs"
alias dve="d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