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综合中如何消除slack?

楼主(2013-03-12):
求助:综合中如何消除slack?

网友:
是指时序违背吗?如果违背的值不大的话,可以适当通过收紧约束,比如compile_ultra可以把effort设置为high,也可以多用几次compile -incremental。如果slack为负的值较大,可能就要返回修改RTL的逻辑了。分析下slack最大的critical path上是什么原因造成不收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