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没有可以将仿真的testbench转化成test vector灌入到目标FPGA开发板的软件或方法

楼主(2013-03-12):
如题,最好简单一点的方法或软件

网友:
传说中synopsys有解决方案,你拥有下列工具

Certify (and Synplify Premier) and confpro
the UMRBus PLI Server (umrpliserver)
VCS
Xilinx工具

楼主:
谢谢,通过板卡结合一定的软件,不知道有没有较为成熟一点的方案。

楼主: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结合板卡和eda软件这样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