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2如何支持多设备的访问?

楼主(2013-03-12):
请教各位大神,系统中的DDR2存储器,它只有一个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那么当多个设备要同时访问它时(比如两个DMA),是不是同一时刻实际只有一个DMA在进行读写,另一个DMA在等待?还是DDR2同时支持两个DMA进行读写操作?
我对DDR2不太了解,稍微看了点资料,谈到什么bank address之类的,貌似设备访问不同bank就可以同时进行?我也没太读懂,不确定。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DMA在读写,只是DDR一般工作频率很快,可以满足几个通道的访问。也是时分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