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系数怎么定的?

楼主(2013-03-12):
各位大侠们好,最近在调研音频的sigma delta ADC,精度要求很高,决定采用单环3阶4比特量化器CIFB的结构,这种结构,三级积分器有3个系数,前馈和反馈各有3个系数,通过传输函数计算,将前馈和反馈系数的关系算上,还剩下2个系数,一共加起来就是5个系数。这些系数可怎么定呢?
想对这些参数进行扫描看SNR情况,可是不能同时扫5个参数吧,总得先定下几个参数才好,想着是把反馈和前馈的系数都定为1,然后只扫描积分器的系数,这个想法对吗?请有经验的筒子们给指条明路吧!!!!

网友:
先用SDToolbox建模~确定各级积分器间的增益系数和反馈系数再做电路。

网友:
回复 1# refunok niceoneforfuture

网友A(2018-08-06):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有SDtoolbox吗?

网友(2018-12-21):
回复 网友A:

    我有

网友(2022-03-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有SDtoolbox吗?

SDTool box在simulink的自动获取里面有

网友:
请问调制器前面的增益系数前馈、反馈系数怎么用sdtoolbox工具箱设计,请指教,谢谢

网友C(2024-10-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有SDtoolbox吗?

SDtoolbox.zip (763.2 KB , 下载次数: 11 ) delsig.zip (882.49 KB , 下载次数: 14 ) 两个都要下载

网友(2024-12-20):
先根据输入范围、结构,阶数,OSR,OBG确定一波系数,再根据各个积分器输出幅度的要求进行系数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要下载

请问这两个工具箱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确定系数时需要用到delsig,请问SDTOOLBOX用于simulink?有教程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