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 final leakage power opt 占用memory问题

楼主(2013-03-12):
最近在用ICC 做leakage power opt. 运行时占用了特别多的memory,甚至上百G.
这样致使机器down掉了好多次。
请问有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求帮助,好多天了,都没弄出来结果。

PS:设置了三个scenario.

网友:
版本不行吧, 一般来说focal_opt的力度不大的,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使用的是signoff_opt,用的是2012版的ICC,

网友:
回复 楼主:

   signoff_opt问题比较多,synopsys以后也要放弃这条命令了。还是在ICC外面跑好了STAR/PT再回来修比较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在ICC里先用focal_opt 做好power优化后,然后用PT 报Timing后再反回ICC修power优化引起的setup violaitons?

楼主:
原来是工具版本问题

网友(2014-02-22):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