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指点下 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楼主(2013-03-12):
1 关于脚本上的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在实际中的特别所指的那部分呢,当前时钟定义点到好多时钟引脚的路径延迟中,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是指全部的都是这个值还是什么呢

2 还有个问题,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和set clock source latency 应该对当前模块中处理时序路径的相对时间没意义,只是体现出每个时序器件相对于时钟源的绝对时间点 是吗     就是说有时候我分析一些路径时候,特别是模块内部的RR之间的路径,我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啥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和set clock source latency ,所以有次问法

上述问的可能不是很准确,我意会的表达多了

楼主:
顶一顶啊 各位

网友:
1 clock network latency为时钟网络延迟,也就是时钟根节点到各寄存器clk端的延迟。理论上想要得到一个balance tree,就是想要根节点到各个寄存器clk端的延迟一样。所以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是指全部的都是这个值(但由于skew,jitter的存在,实际情况是各个路径的延迟略有差异,但要在set max skew范围内)

2综合时可以这样看,但做完CTS就不能这样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在DC阶段,clock具有ideal的属性,此时的clock latency 是不是通常不设置的啊。此时就可以对路径进行STA了。

    在CTS之后,已经有了真实的时钟路径了,可以计算真实的clock latency了,进行STA。

    感觉好像通常情况好像只有在.ctstch中set clock latency —min —max等约束了下时钟布线的情况。CTS后进行时序分析的时候,就根据真实的clock delay来计算了。

   那么我设计的clock network latency  的值好像基本不会参与STA的计算,不知道这么理解多不对的,想问下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一般在什么阶段设计,用法是不是上面我想的那样的呢,谢谢。

网友:
综合的时候要设置clock latency和clock  network latency的,他们也是要参与到CTS之前的计算的,ideal的属性是对于clock jitter,skew来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谢谢你的指点。综合你上面所说的,我再总结一下你看下对吗。谢谢。

    在CTS之前,clock具有ideal的属性,set clock  source latency 与set  clock network latency 的值得可能对于模块内部的时序路径

的STA计算并不需要,但是对于当前设计模块的boundary condition的路径却是有用的,就是计算与外界有关系的输入输出路径的STA时

候,要参与进去。

   而在CTS之后的,所有的clock delay都是真实的了,直接参与计算了。

不知道上面的理解算不算对了。

我还看到陈版主在FAQ有讲了一下关于latency的,我复制过来了,

Q1.7 什么时候需要设置latency?
      latency分为source latency 和 network latency 两种。 source latency是源时钟自带的,network latency就是CTS后的clock tree insertion delay。
      在综合时,一般不需要latency,
      除非,
      已知不同clock带有不同的source latency,并且它们之间有时序要求
      预知不同clock会有不同的clock tree insertion delay,不想平衡它们,但是要满足他们之间的时序要求

如果如上面所说的话,综合的时候一般不需要设置latency, 那么按我上面总结的那个边界路径的时序怎么计算啊,都没设置的啊,或者我只是

了解了一点,或者对于处理边界路径的时候,举个例子,模块内的那个寄存器的时钟与相应的外部的那个set input delay的时钟间是什么关系,   这个不是理解的很好的。

麻烦再稍微指点下。

网友:
....不好意思啊,哥们,估计我把你说晕了。我总结下:
1 关于ideal clock和综合的约束设置:
     Ideal clock has zero delay at the source object(也就是source latency), zero propagation delay(此处可以理解为network latency), zero transition time, and zero uncertainty(也就是skew)。
     综合时我们要设定clock的 source latency,network latency,transition time,uncertainty 是为了尽可能的模拟真实的时钟延迟情况,这样DC才好做相应的优化。(依据具体需要,可以选择性的设置以上选项)。

2 至于版大的“在综合时,一般不需要latency”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我的猜测是flow上面的差异,可能版大的方法是先不太考虑时序问题,先把rtl对应工艺库的netlist综合进来,然后再利用pt写时序约束来检查时序,然后再把结果返回给DC,进行优化...以此往下。而我说的综合时就设置latency是上面的两步捏在一起进行的,这样应该没有分开进行分析两步的结果来的准确(毕竟PT才是STA的标准)。

希望能让你clear一些...
PS:我也是初学者哦,不要把我的话太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