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PER16HD非隔离电源求助

楼主(2013-03-12):
最近在做一个非隔离电源,220VAC转5VDC原理图如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得不到5V。输出大概有22V,FBpin比Vout高,大概28V,VDD大概33V,感觉VIPER芯片一直没工作一样。
     搞了两天了,毫无头绪,只有求助各位大神了,不胜感激。
VIPER16HD buck converter.pdf (33.26 KB , 下载次数: 9 )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楼主:
另外还负载很大(如5k)和很小(10欧)时,输出电压的变化很大,动态变化范围很大。
不知道是电路本身存在的缺陷,还是自己哪里搭建的问题。求教大神。

网友:
你确定,非隔离220V转5V?
对于Buck
Duty Cycle = 2.3%
假设Ts=10us
Ton=230ns
确定这样可以工作么?

网友(2013-10-11):
首先整流滤波就有问题。其次compensation那边设计也感觉有问题。
给你一篇文章,参考一下。http://www.ti.com/lit/an/slyt391/slyt391.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具体说一下整流和补偿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2014-12-30):
1. 假负载不够: rout=2k试试
2. 环路不稳定:调节 r c 和L C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