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谁做过ALTERA的LVDS低压差分信号转标准单端信号

楼主(2013-03-12):
用的是CYCLONG III的芯片,低压差分信号怎么转标准单端信号?有没有像xilinx那样的原句调用啊,还是只要设置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了ALT_INBUF_DIFF可以实现,有没有类似xilinx中的DCM_BASE和IDDR等功能的原句调用,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