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于sigma-delta DAC中的模拟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13-03-12):
迷茫菜鸟一枚,对模拟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不是很了解,用于sigma-delta DAC,该怎样设计?大致的设计流程是什么?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先说性能,70db和90db设计差很多,还有带宽采样频率
模拟是number by number,conceptual 的讨论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粗略看了几篇文献,对于模拟低通滤波器,是不是根据性能指标,利用Matlab等工具计算出传输函数中的系数,然后可以得到电路中电容值,这样电路结构就确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种办法是可以的,但是还要考虑到滤波器本身引入的噪声,放大器和电阻都会引入。我的设计思路是:1、先推导出滤波器的传递函数,然后将各元件值进行归一化,
2、之后根据应用场合确定电阻的比值,
3、然后通过电路所需的Q值求出电容的比值,
4、最后通过目标频率和噪声特性确定R和C的大小。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希望大家继续补充。

建议楼主下一个filter solution,这个软件可以直接综合出电路来的,结合电路再推导一下公式,看一下这个软件的帮助文档中对wo和Q值的定义,应该对楼主滤波器设计会有很大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这就去下那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