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cell导入cadence问题

楼主(2013-03-12):
请问,在把standard cell的GDS导入到cadence的时候,如果想要改变其中某一层的层号,比如从把20 poly1改成40poly2的话,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
改opus streamin map file啊,可以手改的,然后streamin,

网友:
20 poly1改成40poly2

streamin map改
poly2 20
导入后
streamout map为
poly2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