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abstract generator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3-03-12):
用abstract generator读入ICFB的库,然后输出库中各单元的abstract到LEF中,可是得到的LEF的精度是0.01,但是在做版图绘制的时候,精度设置的是0.005。不知为何??

网友:
You need to set “Library Property” for the virtuoso Library "gec3DBUPerUU 1000",default value is "gec3DBUPerUU 100"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29):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我没有找到那个library property。

网友:
自己给library加一个这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