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片机如何驱动32寸显示器?

楼主(2013-03-13):
准备做一个项目开发,想用51单片机驱动32寸显示器,需要功能大概有:开关量控制,字符功能、数据监控和修改、实时曲线、动态显示图片等功能,现在寻找合适的方案。
我试过在电脑里做,用VB制作画面,通过串口与单片机通讯,这个方法不好,我想用在工业上的。必须要求条件苛刻,稳定性好。我的QQ邮箱【270550594@qq.com】,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给你提示几个方案吧
1、使用工控机来做,就是成本高,比如【研华】,【研祥】[华北工控]等的工控机,一般都在5千块大洋,其他一些低档一点的也有,三千的成本也可以了,我们最开始就用。
2、使用液晶显示器的的专用控制板,成本很低,开发也简单,有一家【广州易显科技】的公司,他们有个VGA控制板,做的不错,我们就用过。
3、使用ARM自己开发,难度大,效果也比较差。现在市面上的厂家也有在做,搜索一下就知道很多了。

楼主:
非常感谢。
网上了解了一下,研华的工控机做的不错,就是价格比较贵。
搜索了广州易显科技,看他们的产品做的很有创意,他们有组态软件,但是网上找不到软件的下载地址??